涡轮流量计

楼主(2014-10-07):
我单位用的是江苏华海的涡轮流量计,新安的一块表,表头铭牌量程0.6-6m3/h,dcs应该设置成多少的量程,还有现在没有流体,显示屏有两行数,请问第一行是什么,第二行表示什么。现在没有量,我dcs设置的0-6m3/h的量程,显示屏第一行数字显示225,dcs去显示5992kg,测量为20毫安,请问怎么回事,求有关说明书,谢谢

网友A:
既然知道流量计生产单位,直接向单位咨询和索要说明书就好了,何必再在这里求助呢。

网友B:
这个新表都有使用说明书的,如果使用的是智能涡轮即表体本身带有温压补偿,那么就能够输出标方流量。在这不知测量的是液体还是气体,测量液体注意不能有气相即不满管的现象存在,测量气体不能有液体的存在。面板的显示一半都设置为累积流量和瞬时流量,累积是一个时间段走过的流量,瞬时是此时的流速流量。

网友C:
225可能是脉冲数,DCS显示5992KG和6m3/h非常接近!
20mA和6m3/h都是满量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