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大家有修过上海人民电器出的变频器吗,现在是有频率显示无输出   求助1份说明书

网友A:
期待待高手指点。

网友B:
"RUN"运行指示灯亮吗?。。。。。。。。。。。。。。。

网友C:
人民电器的,应该跟英威腾的chf100一样的!

网友D:
先确定有无驱动波形再说,有些带欠压检测损坏的话,会把几路驱动信号电源切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器放我这里还没有修好
显示一切正常
启动信号也有,频率信号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哦

网友E:
没什么,是你要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