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变频器使用

楼主(2014-10-08):
本人是新手,想学习变频器的使用安装等,特别是控制变频泵,使用远传压力表等,理论看的很多,想买一个二手ABB的变频器练手,我现在有一个2.2KW的普通电动机,要用2.2KW的变频器来驱动,是否可以,请教各位大侠,另外二手2.23KW变频器的价格是多少,歇息

网友A:
没问题,关于变频器价格,学习用建议买二手的价格低一些,如手里有银子或以后能出手买新的也行。

网友B:
你有一个2.2KW的普通电动机,要用2.2KW的变频器来驱动,用于学习及试验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得用ABB的变频器,ABB的贵,不建议买二手的,易坏;买全新的也就在1000元以内。

网友C:
是啊 不要低于2.2KW的变频器多可以把

网友D:
  没有问题,直接淘宝二手市场买一个旧货学习也不错,或是公司里找一个,0.37KW 的就行,功率不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我要选ABB的,是资料上说ABB的有专门用于控制水泵用的变频器。其他的哪个牌好一点。

网友E:
恒压控制基本上每个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恒压控制基本上每个变频器都可以
大小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