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这种三相整流全击穿的诱因

楼主(2014-10-08):
大家讨论一下:这种三相整流全击穿的诱因
接手一台伟创AC60-11KW变频器,模块型号英飞凌FP50R12KT4,7单元内置整流单元。客户第一次送修时,经检查,三相整流全击穿,逆变部分完好无损,充电继电器正常,充电电阻正常。遂电话提醒客户注意检查进线电压是否有异常。
第一次修好后客户拿回去2天又拿来,经检查又是三相整流击穿,另附带输入缺相检测板严重烧坏。逆变部分和其它部分均正常。
因客户对电一窍不通,也没有配备电工,现场比较远,到现场检查不方便。为防止再次故障,必须帮他分析故障诱因。

网友A:
看有没有接制动电子阻,有可能制动电阻坏了,或线有破坏的地方短路了,或者主电容漏电或容量减少

网友B:
输入压敏电阻都没坏,说明是电源的问题电流大了冲击烧坏的,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到用户现场去检测一下电源及使用环境,电路板上主回路的元件应逐个检测(不含逆变单元),若良好,应考虑是否由用户环境潮湿或有导电粉尘引起的,

网友D:
烧的比较严重啊

网友E:
基本可判断PCB烧坏,绝缘不合格了,明显的极间打火,上一块炸一块。RST周围的全挖掉再涂绝缘,不要去怀疑人家的电源什么的,国产货相当的大胆,一丁点铜箔做到**KW

网友F:
线路板问题比较大,我也修过科比F5 22KW,前后炸4个整流器模块(整流与制动做在一个模块),大电容和IGBT模块没用坏,线路板也没用炸毁。用户不用制动
最后才查出线路板多层之间碳化软击穿。在我这里变压器小,充电电流小,没用问题。到用户哪里就直接炸机

网友G:
有短路的

网友H:
6楼见解精辟!

网友I:
我这也遇到2台国产的变频器被烧了
电容漏液是什么原因?

网友J:
  询问一下用户,有没有在输入端投放补偿电容。特别是一些装有自动电容补偿的配电柜,频繁的电容投放有时会造成电压在相位上的叠加。

网友K:
台达的VFD015A43B也是最喜欢烧整流,逆变都是好的,原因也基本是大电容附近的线路板碳化造成。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基本可判断PCB烧坏,绝缘不合格了,明显的极间打火,上一块炸一块。RST周围的全挖掉再涂绝缘,不要去怀疑人家的电源什么的,国产货相当的大胆,一丁点铜箔做到**KW
真的太可怕了!

网友M:
挺严重的。

网友N:
模块散热有点不够吧,覆铜也是一方面,之前也遇到过几台无缘无故炸模块的 驱动前端的稳压管不知道正常不,可以测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对的朋友

网友E:
回复 楼主:
8号发的帖,9号就得出定论,就算再装一块上去几天没炸都不敢下决论。说明下你的判断,分析,处理过程。冲击到爆炸的电流如何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