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错误

楼主(2014-10-08):
一台台达DVP-24ES用usb-ACAB230连接后,在WPLsoft中无论如何设置位/秒、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流控制,均提示:通讯逾时错误。有哪位朋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先试出来电缆及PLC通讯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通信超时,也就是说通信未连接上,检查通讯设置(两端),若没问题再查电缆和端口。

网友C:
保证电缆正常的情况下检查:
站地址号:COM1(RS232)连接,使用0地址。
站地址号:COM2(RS485)连接,使用PLC的实际地址(由程序中的D1121决定)。

网友D:
usb驱动正常了?

网友E:
检查一下通信设置,通信端口是否符合,等。

楼主:
原来是硬件管理器中的COM端口号与WPL软件端口号不符而导致的错误提示,已解决。我有个疑问,为什么改为COM1或COM2成功率非常高,而COM3很可能连接失败,不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台台达DVP-24ES用usb-ACAB230连接后,在WPLsoft中无论如何设置位/秒、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流控制,均提示:通讯逾时错误。有哪位朋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先排除一下硬件,电缆、端子接线无误!

网友G(2014-12-04):
看看能否查看plc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