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问题

楼主(2014-10-08):
12V电瓶驱动12V 2A 的电液阀,因为控制距离远,电缆电阻的影响导致通电时电磁阀两段只有9.3V电压,考虑欠压可能导致阀杆动作不到位的问题,想提高输出电压,使用升压模块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其它简易的方案?电缆是16芯0.02的电缆。

网友A:
使用升压模块可以,要看升压模块的输出电流有多大,必须大于电磁阀的工作总电流,还要留点余量。

网友A:
要是16芯的电缆有空余,导线可以并联连接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测两条路大神都说到了,一个升压,一个减少电阻。升压模块这种东西靠谱不?只要关注电流救可以了吧?

网友B:
用14V输送过去吧

网友C:
   距离多少?电缆截面多少?12-9.3=2.7V,2.7V/2A=1.35欧姆

网友D:
就是呀,控制距离有多远呢?线太细可以改换截面大的导线,两端加电容。用不着升压供电。我的看法。

网友E:
电瓶供电的,可以吧电瓶弄过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能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必须经过一个油电混合的旋转接头。您的意思是增加线径,更换电缆是吧?

网友F:
我估计更换线径大点的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而且两端加电容一个电解电容并一个小电容(独石)。电缆两头都要并联一大一小的电容器。

网友G:
升压模块几块钱一个,淘宝有卖

网友H:
我也在想
是电瓶哪里不能放??

网友C:
   电缆是16芯0.02的电缆。
   感觉是电缆截面小了。
   另外一个方法,再买一个电瓶,3V(或V)左右的,容量足够的,两个电瓶正串联使用,给阀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您说的这个方法不是很理解,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I:
单芯线0.02是不是太细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图说话。这样明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隔直,滤波。。。接线看的懂。。。原理不懂~~~~~表情大神勿喷,简单给小白解释下呗。多少观众等着看了。。

网友C:
       这个16芯0.02是什么规格?

网友J:
还是换粗的电缆靠谱;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容是什么?很简单,电容是储能元件,导线两端加大电容原理是什么?很简单,就是维稳。把线上的噪声、波动,拉直了,让其电源(或模拟信号)稳定,不损失。仅此。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是,而且两端加电容一个电解电容并一个小电容(独石)。电缆两头都要并联一大一小的电容器。
电容容量大小要根据电磁阀的驱动电流和动作周期来选择。

网友L:
用24V的电池,在末端稳压成12V

网友D:
回复 网友K:
如果作为控制电源(不是信号),理论上电容越大越好。当然本楼问题还是应该加粗电源线线径为根本。

网友C:
 根据两地距离和阀的电流,可以估算出截面积,再定是增加截面积(再并联电缆)或升压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