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各位好,我手里有个项目是用PLC控制一台机械设备有四轴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现在是他这台设备在触摸屏上操作时,可以选择相应的产品对应的一些数据。这一组数据怎么写到屏里,再传送到PLC的寄存器里去。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不会是准备给自己赏分吧?硬件品牌型号都没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威纶通TK6070IH

网友B:
    威纶通TK6070IH上编辑数据,屏与PLC通讯。

网友C:
我理解他是想搞几组不同的固定数据组合。按功能键切换写入PLC寄存器。

网友D:
有带配方功能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在PLC内做好程序将,数据区分为参数区和工作数据区,将不同产品的参数存放至参数区,该参数可和触摸屏交换,触摸屏上换型按钮,将你对应参数数据传送至工作数据区。如果屏带配方功能就更简单。

网友B:
     如果屏带配方功能就更简单,直接调用。
     没有配方的功能,可以自己做个数据表,然后选择开关来调用。

网友F:
触发式或者定时式资料传输元件实现数据传送。

网友G(2015-04-19):
用资料手动传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