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各位大侠,20pvc管最多允许穿几根4平方铜线?

网友A:
直径20mm的PVC管内可穿入4根4平方电源线,不超过5根。

网友B:
你想穿几根?

网友C:
穿管越少越好!
但是这个管径4根没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是最多允许穿几根4平方的国标铜线 ,现在是有一工程本来是两个4平方的厨房插座回路 由于施工时错误只下了一个回路,现在把两个回路走一个穿线管,前端穿了五根线是否也违反标准

网友D:
管子容量的40%

楼主:
百分四十是几根楼上的朋友

网友E:
      PVC管的标称直径是外径。
      20pvc管扣除壁厚,内径约为18毫米。内截面积约2.5平方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