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我用的是FX-3U PLC  输出点y0一组  y1一组 y2一组   单独测试一组发现伺服监控的PLC 发送脉冲没有完全接受,造成走位不准,屏蔽线,参数OK的,换成1PG模块没有丢步现象,为什么会这样,请教大神

网友A:
丢多少?程序怎么写的 ? 要看到这些才好回答了,,,

网友B:
线的距离有多远?不要超过2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的距离有多远?不要超过2米。

楼主:
屏蔽双绞线,驱动指令DDRVA  D200 D210 Y0 Y3速度不超过50000 PLS

楼主:
屏蔽双绞线1米,驱动指令DDRVA  D200 D210 Y0 Y3速度不超过50000 PLS    脉冲接受不稳定,1-20 PLS不等

网友D:
是不是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