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强变频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10-08):
一台22KW誉强变频器上电正常,不带任何负载启动报“加速中过电流”,6路驱动都用PC929,挑开6路光藕1、2脚屏蔽向CPU报OC,启动也报“加速中过电流”,模块是FP75R12KE3,电流检测用的是A7840,输出电压检测用的是电阻分压再有二块8脚的集成块工作可能是运放吧(看不清型号),现在求大侠们给我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报的过流。

网友A:
修过7.5KW誉强的同样故障,A7840损坏,5V供电有问题,每个A7840旁边都有一个贴片7805三端稳压,上电测下7805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B:
测下7840五脚对六七脚电压,正常为2.55伏,不是们话就是7840坏,或者电源有问题,7840的1脚4脚5伏,5脚8脚5伏

网友C:
电流检测有问题!往电路检测这个方向查下去即可!誉强通常报这个故障,都是电流检测有问题了!

楼主:
A7840各脚电压正常,TL082C运放1脚和7脚输出都为0V也要报,现在把输入端检测三相电压的光藕3、4脚挑开上电没报欠压,是不是这方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