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一个装修的房间,在 过道有一个进去的 洗手池,想装一个感应开关,当有人在此经过时灯是不会亮的,但是当人在这里停留时间超过 10 S 的话,也就是要洗手的意思,这时这个 洗手池内的 控制灯一直亮,直到 人离开这个水池的感应区域,这时灯自动灭,有这样的现存的嵌入式感应器开关吗 ?

  最好表面  86 盒子的形式,这样安装在墙上会是很漂亮!

网友A:
有关光控水龙头开关,在宾馆和高速路停车场的洗手间都见过。把手伸过去就有水,手拿开就关闭。

网友B:
你这样的要求没见过,没这样用过,既然是过道,灯亮一下何妨有费不了多少电,可以用LED灯。

网友C:
  1楼的可以达到你的基本要求。
  楼主的要求可以变通一下,手伸过去表示要洗手。

网友D:
红外线菲涅尔传感器,带延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楼的可以达到你的基本要求。
  楼主的要求可以变通一下,手伸过去表示要洗手。
一楼的那种需要很近的感应距离,我感觉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楼的可以达到你的基本要求。
  楼主的要求可以变通一下,手伸过去表示要洗手。
一楼的那种需要很近的感应距离,我感觉不行
  楼主要求:洗手就亮灯。

网友F:
用红外线感应器

网友G:
洗手就亮灯,可以考虑装个水流发电机,配几W的LED灯。

网友H:
用红外线感应控制能实现。网上有套件。

网友B:
选带计时功能的光电开关,或自己加的定时器

网友I:
有声光控开关,也就是当检测到光线很暗时,只要有一定的声音,拍一下掌,灯就亮,延时自动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水流发电机 ? 头一次看到这个玩意,贵不 ?

网友J: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有卖的,没卖的自己买个光电开关,再加个时间继电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有卖的,没卖的自己买个光电开关,再加个时间继电器就ok了

   工控用在自己家里的说

网友K:
当然有现成的啦,酒店的小便池就是这样的    人过去不会冲水,站那一会   冲水    。不过灯真的不用这么复杂    还做延时    没必要,  有人触发就亮    人走了   延时个一分钟停就行了

网友L: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灯在房顶,手与灯的距离太远,感应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灯在房顶,手与灯的距离太远,感应不到
    声控开关,大声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灯在房顶,手与灯的距离太远,感应不到
   传感器不需要装在灯上,可以安装在不同地方。

网友E:
回复 网友C:
4-8MM的距离怎么也感觉小一些

网友M:
在墙上装个象插座一样大小的红外线菲涅尔传感器开关,不贵,10-2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8MM的距离怎么也感觉小一些
   不止这点距离。

网友N:
楼主的要求比较难实现,要不用声光亮灯开关,或感应开关控制水龙头,这些都是搞入少的现成东东

网友O:
楼主的意思是有一个光束感应,当有人靠近大于10秒灯会自动启动,离开后迅速断开对吧,想通过光电开关时间延时对灯的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对的,不家白天光线亮时,就是有人在时,灯也不亮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8MM的距离怎么也感觉小一些
   不止这点距离。
最远能有多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不家白天光线亮时,就是有人在时,灯也不亮 !
楼主的设想很奇葩,好似在公共场所用,装好被骂的典型案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8MM的距离怎么也感觉小一些
   不止这点距离。
最远能有多远?
最远多少不关心,有没有多远还是知道些,比如,100mm,300mm,1000mm还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8MM的距离怎么也感觉小一些
   不止这点距离。
最远能有多远?
   看你想要多远。接上网,要多远有多远。

网友P:
自己制作:红外线感应开关控制水龙头与照明灯(照明灯加延时电路、加光敏电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要多远有多远。
这就不负责任啦。

网友Q:
应该好实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上网就小题大做了。
不过现在智能家居都是这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网就小题大做了。
不过现在智能家居都是这方向
   你登月时想起家里的热水器没关,发个信直接关掉了。

网友R:
支持31楼观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会收跨球漫游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行啊,会收跨球漫游费的
   热水器不关不会出事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家热水器从来没关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家热水器从来没关过
   我们的热水器要关,不关的话,电费1。5元/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智能家居的一些产品需要这样去控制,准备接入一个小型号 PLC 控制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这么贵

网友E:
回复 楼主:
某宝上卖一个控制器,通过那个控制器和路由,控制所有家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么贵
   公司节能降耗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么贵
   公司节能降耗啊。
住公司一般都免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么贵
   公司节能降耗啊。
住公司一般都免费啊
   住公司的员工多掏点银子,公司开支的负担不就轻点啦。

楼主(2014-12-02):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不家白天光线亮时,就是有人在时,灯也不亮 !
楼主的设想很奇葩,好似在公共场所用,装好被骂的典型案例.

  问题我不是用于公共场所,是用于家里的小过道呀,小过道中间有一个地方是凹进去,正好放一个洗盘,有人过来站10 S ,就表示要准备洗手,灯自动慢慢变亮的打开,当离开时自动慢慢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