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与PLC

楼主(2014-10-08):
输煤系统都说用DCS系统做的 DCS系统包括什么?PLC和上位机是不是相当于包含在DCS中  PLC分西门子 三菱? 那DCS系统分品牌吗  有点糊涂 望大家赐教

网友A:
DCS系统: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采用控制功能分散、显示操作集中、兼顾分而自治和综合协调的设计原则的新一代仪表控制系统。

其实如果是PLC+HMI也应该属于等同DCS功能。现在,PLC和DCS功能基本都是相互重叠的。用谁都行。就看成本和使用的熟悉程度了。

网友B:
俺觉得就是一回事,但现在很多人都是DCS和PLC不是一回事。
常见的PLC有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和一些国产的。
常见的DCS这些也都有还有啊

网友C:
DCS都带上位机监控 像给煤这种小系统PLC 就可以简单实现了 如果用DCS 除非是IO点数超过了300点以上 而且有大量的模拟量和PID 不然 我觉得是没必要

网友A:
PLC也能有上位机带。一样的。

网友D:
差不多吧

网友E:
没见过DCS系统

网友F:
这两种我也觉得是差不多的!

网友G:
能够控制就可以了啊 分不太清楚

网友H:
DCS和PLC还是有些区别的。
DCS的成本一般较高,适用大系统。动不动就是几个服务器,十几台操作站。初次投入费用较大。
PLC主要中小系统。一般工厂都可以接受。

比如:一套电除尘系统,搞个PLC+1套工控机足以。如果用DCS的话,那费用就太高了。

DCS见到的国外的有艾默生,罗斯蒙特。国内的浙大中控。

网友I:
机组系统的才算DCS,输煤系统算是程控,就是上位机+PLC。
我的理解DCS是分散集中控制,现场设备处设个小分站,与控制主机交换通讯。
输煤系统的布置是现场开关量及模拟量直接到控制室的,最多在比较远的地方设置个远程站与控制室通讯。

网友J:
DCS系统相对PLC,个人感觉 DCS的系统性更强,多数都是系统软件是一体的(含组态、编程),规模一般偏大,当然,小型系统肯定也可以用~~
PLC一般结合组态软件使用,规模正常相对小一些,其实容量也可以很大的~~
很多人经常直接称自控系统这边,都叫DCS系统,实际可能用的是PLC搭起来的,所以作为做控制系统的技术人员来说,两个系统之间实际差别不太大;
PLC品牌,电厂常用的有(多冗余结构)施耐德、AB、西门子等
DCS品牌,艾默生、ABB、横河等,电厂很多用国产的,如上海新华(以前电厂做的很好的,后备GE收购了,现在听说又开始在做了吧)、和利时、科远等
现在国产的价格可能比PLC系统的价格低的,所以上国产DCS系统的应该很多~~

仅个人的一些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K:
点数少的可以用PLC简单灵活,可小可大,主要应是开关量信号比较好,模拟量编程处理程序较多。如果点数多特别是模拟量的信号众多,那么DCS用起来就交好,处理模拟信号是其强项。

网友L:
原来PLC DCS是区别对待的,现在重叠得厉害,尤其是电厂,有DCS完全取代PLC的趋势,原来电厂主机用DCS,辅机用PLC,实际上有很多DCS硬件平台就是PLC,只是在组网,软件上稍微有区别,但是我也不是完全了解。因为我是做电厂辅机的,对DCS有了解但是不熟。呵呵就是讲不清楚了。用一句话总结一下,DCS和PLC应该是殊途同归。哈哈

网友M:
真是越来越分布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