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我前天修了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  变频器    上电没有显示  测量IGBT模块正常  打开变频器测量发现 振荡电路板旁有一电容 35v  100UF 更换后上电正常    已投入使用。

楼主:
我左天又修了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  变频器    上电没有显示  测量IGBT模块正常  打开变频器测量发现 振荡电路板旁有一电容 50V  56UF  容量降低   能否用35V  100UF 电容代替 请各位师傅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上个图啊

网友B:
楼主说的振荡电路是电源电路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看具体电路才能决定,有些电容耐压会放余量,这个电容如果是3844的启动电源那里的话,35V可以但是100uf有点大,会造成启动困难47,56uf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左天又修了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  变频器    上电没有显示  测量IGBT模块正常  打开变频器测量发现 振荡电路板旁有一电容 50V  56UF  容量降低   能否用35V  100UF 电容代替 请各位师傅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可以用50V 100uf电容代替。35伏的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看具体电路才能决定,有些电容耐压会放余量,这个电容如果是3844的启动电源那里的话,35V可以但是100uf有点大,会造成启动困难47,56uf即可。
正解!!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遇到过

楼主:
是振荡电原电路

楼主:
我左天又修了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  变频器    上电没有显示  测量IGBT模块正常  打开变频器测量发现 振荡电路板旁有一电容 50V  56UF  容量降低    更换50V  56UF  电容后上电测试正常

网友H(2014-12-18):
 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按启动面板黑一下,UVW有一下电压输出,马上无输出电压 面板马上又亮了。向大家请教  谢谢!新前查到电阻R109  R110坏  光耦PC11坏(型号是PC816用PC817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