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用台达b2 750w伺服 1:10的减速机直径400mm的铝合金转盘重量5kg左右,4等分做一个充电器超声波焊接机,第一工位放件,第二工位闲置,第三工位超声波焊接,第四工位机械手取走焊接好的充电器。
闲置的情况是转盘转到位好像颤悠一下,就是来回晃动一下的感觉,但是定位还是准确的,现在我想问问是伺服参数的问题,还是机械的问题,现在客户说以前做的转盘机器用的联轴器直径7cm左右,我这个设备用的联轴器直径3cm,我不知道联轴器粗细跟这个颤悠有没有关系,而且用的是中间带弹簧片的那种联轴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中间是塑料的那种联轴器。经验不足。
而且我做的程序是,找原点,就开机一次找原点,以后就每次走2500个脉冲正好90度,不知道干半天会不会有误差。

网友A:
伺服调试问题,要调整伺服中惯量。

网友B:
调整一下增益

网友C:
应该是转动惯量的问题,修改一下伺服参数试试看。

楼主:
从来没调试过台达b2的伺服。不知道条那个参数啊。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惯性的话,这个好做,做一个原点开关,当走完4份时清一个零就行了。其实转盘,你必须清零,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准确。
动不动伺服,做转盘还是步进电机好用,扭力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客户觉得伺服高档,其实用86的伺服我估计都不用减速机了,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惯性的话,这个好做,做一个原点开关,当走完4份时清一个零就行了。其实转盘,你必须清零,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准确。
动不动伺服,做转盘还是步进电机好用,扭力大。
这个应用恰恰用伺服不如用步进----在一次展会上我跟步进、伺服和设备厂家都有过探讨,步进在停止位置的锁定力矩大便于加工,而用伺服要选用大力矩的,成本就要高上去了。至于步进的定位,如果能加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就更好了。
下面是海德汉绝对值编码器与转台照片

网友E:
上面照片是一个专门做转台的国外厂商在在国际展会上摆出来的,它的定位不全依赖伺服,而是用外圈闭环的外加绝对值编码器,做电子凸轮曲线控制,定位平滑准确,锁定力矩大,便于停下来加工。

网友E:
这是另一家日本品牌的用步进电机做的16段“电子分割器”,也是国际展会上摆出来的。

还是步进电机做的,有时伺服不见得比步进“高档”。

网友B:
我们使用交流马达加分割器做的

网友F:
闲置的情况是转盘转到位好像颤悠一下,就是来回晃动一下的感觉,但是定位还是准确的 定位準那就不是慣量的問題
以前做的转盘机器用的联轴器直径7cm左右,我这个设备用的联轴器直径3cm, 連軸器變小 桡性變大 這應該才是晃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惯性的话,这个好做,做一个原点开关,当走完4份时清一个零就行了。其实转盘,你必须清零,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准确。
动不动伺服,做转盘还是步进电机好用,扭力大。
你是以相同體積 還是以相同功率 來比較伺服電機與歩進電機的扭力 真的不知你這板主是對伺服有偏見 還是你的專業知識有問題
做轉台歩進好用 不是扭力大???!!! 是慣量大 但你要確保轉台的慣量低於歩進的慣量 否則歩進照樣失步最終燒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惯性的话,这个好做,做一个原点开关,当走完4份时清一个零就行了。其实转盘,你必须清零,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准确。
动不动伺服,做转盘还是步进电机好用,扭力大。
这个应用恰恰用伺服不如用步进----在一次展会上我跟步进、伺服和设备厂家都有过探讨,步进在停止位置的锁定力矩大便于加工,而用伺服要选用大力矩的,成本就要高上去了。至于步进的定位,如果能加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就更好了。
下面是海德汉绝对值编码器与转台照片
殺雞焉用牛刀 海德漢很聰明他用PC材料做個小轉台 又用鑽孔來做減重 這當然用步進就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面照片是一个专门做转台的国外厂商在在国际展会上摆出来的,它的定位不全依赖伺服,而是用外圈闭环的外加绝对值编码器,做电子凸轮曲线控制,定位平滑准确,锁定力矩大,便于停下来加工。
電子凸輪的加工是不需停下來 若要停下來那還是分度

楼主:
客户刚来电话,说是通过换一个大一号的联轴器,效果好多了,联轴器细的话,停止的时候回左右摆动一下的感觉。大一些会好很多的。可能联轴器选择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惯性的话,这个好做,做一个原点开关,当走完4份时清一个零就行了。其实转盘,你必须清零,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准确。
动不动伺服,做转盘还是步进电机好用,扭力大。
这个应用恰恰用伺服不如用步进----在一次展会上我跟步进、伺服和设备厂家都有过探讨,步进在停止位置的锁定力矩大便于加工,而用伺服要选用大力矩的,成本就要高上去了。至于步进的定位,如果能加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就更好了。
下面是海德汉绝对值编码器与转台照片
殺雞焉用牛刀 海德漢很聰明他用PC材料做個小轉台 又用鑽孔來做減重 這當然用步進就夠了
蔡先生,这不是海德汉做的,是欧洲品牌转台厂家做的,用PC做材料是展会演示用.要看实用的南京菲尼克斯做端子排加工的设备也是这种方式,绝对编码器用的是我们的ssi编码器,这种外加绝对值编码器转台在实际用的我见很多了.
这种应用确实不用牛刀伺服,用个步进有时也够,还有人用变频电机做大的转台,可能精度差点.

网友E:
步进电机在停止锁定低速时力矩比伺服大,这是一家日本步进说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在停止锁定低速时力矩比伺服大,这是一家日本步进说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了?

拿他的扭力曲線圖來做比較 不就清楚

我記得步進電機在500rpm時其扭力是最大 在0速時應該是沒扭力 反而伺服在0速時才是扭力最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我这个版主是怎么当的我也不清楚,伺服和步进是怎么用的我也不想和你扯。但有一点,这是技术争论用不着打击人。学也有专长,也许你确实很行。
对于转盘怎么做,用什么电机,我也不想扯太远,只是说,我做多了,我只说了一个实情。
用步进电机分任意分一百等份以上的转盘,我相信没几个人设计过这样的机器吧?不一定写过这样的程序吧?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上去,伺服基本上是没得玩。根本就受不了轴端机械加工的振动。
下面的图也许是在各位眼里算不上什么东西的机器了,3D图,把其它东西隐藏了,就这个转盘出来。只是表示我见过什么是转盘机器。(实在是拿不出手来,这机器只卖了十几台,一台机十万)。
下面的图也是分度,一般才分一百多个等份,多的时候三百多等份。
论坛是可以争论,切不可以攻击人,辱骂人。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在停止锁定低速时力矩比伺服大,这是一家日本步进说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了?

我記得步進電機在500rpm時其扭力是最大 在0速時應該是沒扭力 反而伺服在0速時才是扭力最大
呵呵,这个说法颠覆了我学的物理学和电机原理,我不清楚步进电机接近零速时没有扭力,那它是怎么启动转起来的。还有伺服电机扭力说法也跟我所学不同,我要再回去重学了.

网友D:
步进电机零速扭力为“0”不清楚,我用过的步进在静止状态下用手无法扭动,或者是机械被电机给锁住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扭力?如果不是电机扭力。那就只能说电机坏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裘先生 很簡單將各電機送電(0 rpm) 你再用手去轉動軸心 轉不動的代表這個電機是有扭力
至於伺服電機能夠轉動起來 那是驅動器題供電壓 克服電機反電動式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吳板主 我以多次指出你在對伺服錯誤的論點 更希望你能尊重其他人的專業 畢竟你是板主 我僅是一般的網友

對了裘先生對我的專業可能比你清楚 他知道我對齒輪的要求 可能比你題供的照片 來得高

我的齒輪都是小模數 0.4 0.5兩種規格 從64齒到1024齒 最精密的齒輪同心度要求在0.005mm內 相鄰兩個齒距差在0.000N mm 最大累計誤差在0.00N mm
這樣的要求能達到 那本題的重複定位精度可控制在6角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零速扭力为“0”不清楚,我用过的步进在静止状态下用手无法扭动,或者是机械被电机给锁住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扭力?如果不是电机扭力。那就只能说电机坏了?
你用了這麼多的步進 竟然沒看過技術手冊

网友G:
讨论问题,有必要带情绪吗!

网友E:
呵呵,大家都是性情中人,而且还都是专业的,争起来的啦,也是专业对专业,不对人吧。
至于说到这个讨论,我没有卖过和用过一个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我只是学物理学的,卖了做了很多年编码器,接触的用户是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很多,给我学习的机会,而且因为我不做,他们反而不防备我,技术上都跟我讲,我说的都只是理论的啊,要比着拿东西出来,我什么的没有,顶多给几张用户或展会上的照片充数哦,要说最不懂的该是我。或者最搅局的该是我。吴版主、蔡先生莫生气,握手。
只是我电机再怎么没有用过一个,没有卖过一个,但是它还是离不开物理学,不可能违反物理学电机学规律的,蔡先生说的步进电机低速力矩近乎0的说法,与我物理学电机学学的是不对的,这个与做多少都没有关系了,或者我也没有机会如蔡先生所说的拿手去转动一下---我没有。
这是我的理解。大家讨论问题先,莫动气。

网友E:
同步伺服电机,磁场旋转推动与转子同步,所以才叫“同步电机”,这说明电机扭力只跟输入电流有关,与转速无关--转子与磁场的转速是外部输入决定的,且同步,产生的磁力矩扭力是恒扭力,而不是伺服电机低速时扭力最大,相反,伺服电机在低速时由于机械阻力比重加大,反而是扭力小----呵呵呵,这是理论啊,蔡先生可以用实践反驳我,我敬听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步伺服电机,磁场旋转推动与转子同步,所以才叫“同步电机”,这说明电机扭力只跟输入电流有关,与转速无关--转子与磁场的转速是外部输入决定的,且同步,产生的磁力矩扭力是恒扭力,而不是伺服电机低速时扭力最大,相反,伺服电机在低速时由于机械阻力比重加大,反而是扭力小----呵呵呵,这是理论啊,蔡先生可以用实践反驳我,我敬听学习。
這個圖是歐洲同步電機技術資料 紅色的線就是扭力與速度曲線圖 從0---25000RPM 呵呵 這可不是一般的伺服 是非常高速的伺服主軸

网友E:
这个图,在4800rpm以下是普通转速模式,就是我说的恒力矩了,而在4800rpm以上就是你说的很牛的欧洲高速私伺服了,更高速度的力矩下降,与高速时有滞后现象出现明显有关,并不是代表伺服电机低速时力矩最大。
呵呵,倒是步进电机低速时力矩是较大的,当然不是最大,但起码不是最小,而是接近最大的。步进力矩最小是在高速时的力矩最小,所以步进高速时怕堵转,哦,我还是在学习的,我没有玩过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一个,也没看过一个步进电机手册,就是麻烦劳动蔡先生帮我学习啊。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步伺服电机,磁场旋转推动与转子同步,所以才叫“同步电机”,这说明电机扭力只跟输入电流有关,与转速无关--转子与磁场的转速是外部输入决定的,且同步,产生的磁力矩扭力是恒扭力,而不是伺服电机低速时扭力最大,相反,伺服电机在低速时由于机械阻力比重加大,反而是扭力小----呵呵呵,这是理论啊,蔡先生可以用实践反驳我,我敬听学习。
同步伺服會何具有高響應的特性 原因有兩個 A低速高扭力 B 他的慣量低 這也是吳板主經常犯的錯誤 將伺服的特性當成步進的特性
裘先生謝謝你的理解 我對事不對人 除非他老是不尊重別人的專業

网友F:
4800是此電機的額定轉速其扭力為12Nm 非普通轉速模式 4800以上進入弱磁控制 任何的同步伺服其扭力超過額定轉速瞬間下降
這張圖所顯示是此電機的電器規格 看懂的人就利用此規格選用驅動器

下次你在看展或參展 建議你找日本東方步進 請他們拿出技術手冊 眼見為實 若僅是聽聽就好 不要太認真 呵呵 步進我也是個外行人

网友H:
为什么不直接用分割器??????
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老板说4等分,国产的用2年就over了,用进口的就太贵了。不知道国产的到底能不能用个5年。其实伺服也挺贵的,750w电机加减速机合计得3500元一套,差不多买分割器加电机了,就是不知道国产的分割器质量寿命如何,要求精度20丝内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