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8):
在原有的Q系列PLC的底板空插槽上添加上一个MELSECNET/H网络模块便于数据传输,并将PLC参数及网络参数设定后写入PLC,观察模块只有运行灯亮,其它数据连接指示灯均不亮,在管理站检查该模块为故障数据无法刷新,在模块站PLC诊断显示故障为:该模块未与PLC CPU连接。检查未发现原因。请各位有经验的老师们指导一下,谢了。另PLC的CPU存储器选择开关2和3为ON 即:标准ROM

网友A:
求助三菱客服

网友B:
如果你没用存储卡,在下载程序时用的是默认的下载到程序存储区,那CPU上的薄码不用去更改,用默认的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