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教教

楼主(2014-10-08):
这是两个刚刚准备好的消防柜子。只是图纸自己在琢磨,不知道哪位大师做过没有啊,请教教啊。网上我找了很久图纸了,就是放不大啊。要求一备一用,坏了一台电机,另外一台自动启动。

网友A:
故障信号给另一个回路

网友B:
这样看得清楚吗

网友C:
呵呵,确实看不清楚。

网友D:
可以参考水塔供水系统的一用一备。网上搜一下。

网友E(2014-12-11):
不是自动起动吧 须要开关转换喔 就算能自动转换 要是第一个接触器触点烧结在一起 那也没法自动转换啦

网友F:
消防的排水系统就是这种方式,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对用一个柜子电源继电器常闭触点控制另一个柜子电源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