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电容柜,烧成这个鸟样啊。

楼主(2014-10-08):
今天去修电容柜,烧的也太厉害了啊,铜排都烧在一起了,应该是螺丝松了吧。铜排都重新打眼换新的

网友A:
不算厉害,我厂的柜子门都变形了

网友B:
我们新上的电容柜子也出现过一次
是螺丝不紧固发热所致

网友C:
得换不少东西啊

网友D:
楼主有的忙了啊

网友E:
看样子是互感器引起。最后一张图接触器烧坏上面的断路器怎么没有跳闸?

网友F:
看来设计也有点问题。

网友G:
保护电路呢、

网友H:
电容补偿柜的电流互感器引起的。

网友I:
断路器、电容补偿柜熟悉而又陌生的词

网友J:
电容柜很容易出现这种想象,必须经常对其进行检修,防患于未然。

网友K:
情况比较严重了,不知分析出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L:
这可不是小活啊

网友M:
没有见保护电路工作,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N:
这个情况很容易发生的,要根据你们厂设备来分析原因。

网友O:
不是太懂  过来看看大神们是怎么看的

网友P:
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都是一个月检查一次。

网友Q:
烧这么严重,保护电路没起作用吗?

网友R:
你这不算个事啊,按那个接触器烧的光剩底座那一点了,几乎没了都

网友S:
用沙土灭火了啊

网友T:
电器火灾后果很严重的,日常检查是很重要的

网友U:
忽视了日常巡检制度,责任心有待加强!

网友V:
正常,我公司总这样,后来电容就不用了

网友W:
可能是无人维护的配电室吧

网友X:
楼主有的忙了。

网友Y:
看样子是打火造成的

网友Z:
紧固件松动造成的发热粘连?

网友AA:
貌似有两相考得很近,是相间短路?

网友Z:
没起火,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AB(2017-01-14):
回复 网友AC:
我们公司的母线桥上的400A开关短路,柜子门直接飞了,我们当时都蒙了

网友AD:
感觉还有维修的必要吗?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