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聊,拆解两个步进电机玩玩

楼主(2014-10-08):
一个两相八级步进电机 一个三阶八级步进伺服电机《比较拗口,没办法厂家那么叫的。》 贴出来小白长长见识,当然老手也可以科普指导下。

楼主:
传个图片老是搞错,最后来张顺德国防展福利

网友A:
轻轻地问一声,你这样拆解后再装回去,电机的性能有什么变化?
能转吗?转矩有变小吗?

网友B:
第一张图的电机好像带有编码器。

网友C:
步进电机转子带磁性的,拆开后往回装容易带进铁屑。

网友D:
什么片呀,糊成这样;

网友E:
我拆过5相绕组的大功率步进电机,用于旋压机反旋伺服控制,结构都差不多。步进电机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