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昨天遇到一个问题,一台60W的普通调速马达,配一个调速器,就只有开关和调速器两种功能的那种,高速时能带动负载,低速时就不行,低速时不时力矩大吗?对这玩意不懂,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低速时,电压低。

网友B:
在没有离合的情况下,低速扭矩低。
电机功率:P=1.732×U×I×cosφ电机转矩:T=9549×P/n ; 电机功率 转矩=9550*输出功率/输出转速 转矩=9550*输出功率/输出转速P = T*n/9550公式推导电机功率,转矩,转速的关系功率=力*速度P=F*V---(百度摘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价格变速箱或者减速器

网友C:
低速力矩大那是指变速比的情况下。

网友D:
你用的调速器是双向晶闸管的那种吧,低速时电压低造成波形不完整不连续,转矩自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