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电缆吗

楼主(2014-10-09):
这是一个低温容器上的,里面装的液氮,里面还有一个罐子,泡在液氮里的,有两根测温电阻从里面出来,引到外面,这两个电缆用这个卡箍密封的,有人知道这个卡箍是什么吗,电缆是什么型号吗,能泡在液氮里面

网友A:
低温电缆。

网友B:
还是问问厂家吧,电缆是不能泡在液氮里的。

网友C:
应该是专用的电缆。

网友D:
不就是耐低温的保护层嘛

网友E:
没有见过,期待答案

网友F:
离子探针点火专用电缆

网友G:
不知道啊 到底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