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单位更换铠装电缆,要在终端用铜铝接线鼻子做接头,请教大侠:做接头有啥技术要求和规范,用液压钳子需要压几道,压完后还用灌锡吗》?

网友A:
至少压三道以上,不用灌锡。

网友B:
你也没说电缆线是多粗的啊...一般都是压两到三道..具体看线而定...

网友C:
压两道就行

楼主:
185铝铠电缆,用185的接线铜铝接头压接,用液压钳子压了两道,不知道和不合格,谢谢各位多帮忙

网友D:
现在的电缆达标的不多,和接线端子不见得直径相当,如果差得多的话,最好用相同材质芯线将端子填满,再进行压接。一般来说压实的话,两道就可以,当然三道更好。

网友E:
185的我一般多是压3道
有条件灌锡最完美

网友F:
多压几道是有好处的。185的我一般压4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