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lc和编码器连接

楼主(2014-10-09):
想请教一下400的PLC和倍加福的编码器怎么进行连接。PLC是s7-400的用DP总线进行通讯倍加福型号为PSM58N-F3AAGR0BN-1213的编码器。我现在搞不明白的是怎么对编码器进行置零。那位有知道的啊???我没有找到这种型号编码器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B:
没说明书不好办吧?话说干嘛要置零,把当前值当做零点开始计算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是机械位置改变了,要求置零怎么办啊。

网友C:
谁做的程序,没有原点复位功能。
增量编码器用到Z脉冲,外加一个原点近接开关。
绝对编码器请@Q

网友D:
看400手册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绝对值的编码器啊,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