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485通信

楼主(2014-10-09):
    链接图片中将地址5的plc甩开后,在地址3处直接用串口调试工具能够收到除地址5的PLC 报文  只要将地址5的PLC接入其中便收不到所有PLC的报文,单独测试每个PLC都可以收到相应报文。各位朋友帮我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485通信难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图片中将地址5的plc甩开后,在地址3处直接用串口调试工具能够收到除地址5的PLC 报文  只要将地址5的PLC接入其中便收不到所有PLC的报文,单独测试每个PLC都可以收到相应报文。各位朋友帮我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485通信难题!!

你首先要解决如何在论坛上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拓补图一直上传不成功

楼主:
重新上传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拓补图一直上传不成功

发了图片还是挂掉的图片~~~~~~你就不能直接将JPG作为附件上传吗?

你看看,一来一去一下午过去了,浪费自己的时间不?

网友B:
直接上个截图最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有很对,刚使用这个平台,不怎么熟,见谅见谅.....

网友B:
单独测试每个PLC都可以收到相应报文,应该包括地址5的PLC
改通讯时序,待接收到对应PLC回电,再发下一个.
改二线485为四线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