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如题,求助坛中热心网友帮忙,简单配置下slc500的模拟量 例如 1746-NI8 ,如何对模块进行配置,数据读入,简单配置编程,无具体要求,能读取模拟量输入数值即可,稍作说明,引领理解,不胜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求助坛中热心网友帮忙,简单配置下slc500的模拟量 例如 1746-NI8 ,如何对模块进行配置,数据读入,简单配置编程,无具体要求,能读取模拟量输入数值即可,稍作说明,引领理解,不胜感谢。

可惜我已经删除了RSLogix500的软件了~~~要不就给你做图文教程了。

AB的模拟量模块可以用2种方式:
方式1:像西门子欧姆龙之流在组态中双击模块进行配置,配置后,程序会自动生成在你的用户程序的头部。
方式2:通过编程。

接线图在软件的帮助中可以看到,模块使用手册可以在AB的官网知识库下载,有一点请注意,AB的模块通道默认是不激活的,你需要自己手动勾选Action来激活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接线的通道就不用激活了,这样可以省下扫描时间。

如果需要将输入数据整定,你也可以在模块的设置选项中做,当然,即使不选用,也可以使用SCL整定指令来完成相同的功能。

模块设定完成后,就可以在用户程序的头部看到,至于输入的值,你就可以模块的输入通道对应的地址中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哈哈,方式1很管事,没新添加,之前老是在想cop的指令,没弄懂。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式1:像西门子欧姆龙之流在组态中双击模块进行配置,配置后,程序会自动生成在你的用户程序的头部。

COP 复制文件的源,就是给模块分配的这个#N12.0是随机分配的吧,就是说有可能是#N10.0或其它吧?这个不用考虑?还是我理解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