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输入3相电都是有的电压正常,显示POFF时接触器会重新跳动再吸合,好像主板重启了,通一会儿电以后又可以正常运行。再关电再启动又会显示POFF,接触器吸合良好,启动带15KW电机电容电压未降低

网友A:
先更换接触器看看,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接触器辅助短接了,主触点好的,直流电压未降,未带电机,不启动就没事

网友B:
我也与到艾默生变频器报P.OFF  更换一个接触器后运转正常

网友C:
在开关电源处有个1uf的电解电容看下,是不是老化了

楼主:
换两根排线OK,我喜欢和大家分享结果,希望大家提问后回来分享,不要过河拆桥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两根排线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