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我有一台欧瑞132KW变频器启动报OC,查看故障记录:启动时频率1Hz,电流240多安,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将起始频率提高到5赫兹起动试试。

网友B:
1、启动是带载还是不带载?
2、参数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参数恢复出厂试下。
3、如果确是变频器故障,查IGBT,查整流桥,查充电电阻及继电器(接触器),查滤波电容,查驱动,查电流检测电路,查电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问题已经解决是两个电流互感器坏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问题已经解决是两个电流互感器坏引起的。
谢谢楼主来分享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三可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问题已经解决是两个电流互感器坏引起的。
有头有尾,不负众望,赞!

网友E:
好样的。。楼主是更换才知道坏的,还是直接量出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头有尾,不负众望,好样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