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我有一个按钮,和一个三菱PLC。
想法是:按一次按钮,就计数一次并显示。应该得买个计数器,不知道有这样的设备么?计数器的电源可以用PLC提供。。。有这样的计数器吗??

网友A:
下个三菱plc的手册看看,看完再问问题。

网友B:
如果就计数显示的话没有必要用PLC,买个计数器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计数器的输入节点,可以接按钮的常开节点吗?当常开变为常闭时,就计数一次。这个效果可以达到吗?

网友B:
当然可以呀!

网友C:
工控网也出土豪啦

网友D:
这些功能,PLC必须是具备的。无需再去采购计数器。

网友E:
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清零功能也有,要PLC干嘛。

网友F:
普通的数显计数器就可以。

网友G:
功能做到PLC中,计数器可以省掉了。

网友H:
看来楼主对PLC还是不太了解啊。

网友I:
用PLC来实现一个简单的计数并显示的功能,这PLC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J:
单计数器可以实现
单PLC也可以实现

网友K:
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L:
不知是做试验,还是有其他用途;
“按一次按钮,就计数一次并显示”,是说PLC计数一次,并同时需要将按钮按压次数显示出来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工控网也出土豪啦
确实土豪,用PLC当电源给计数器供电。

网友N:
     当然可以呀!没问题!
     问题是你想看到数据吗?

网友O:
LZ加个HMI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P:
plc可以计数的啊

网友Q:
土豪,真是土豪

网友D:
用PLC练手的时候,就是这样。由简到难。渐近如道。难度系数就小多了。

网友R:
有钱的公司,这么简单用PLC?

网友S:
计数器就有这功能,还跑PLC转一圈啊。楼主具体要干嘛呢?还是说要PLC直接输出到数码管显示啊?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这么热情。我公司买的设备,但是没有显示数量,我就想加个计数器,但是不想改动人家厂家的程序,毕竟改程序比较麻烦,完了后还得调试,还得加显示屏,不如直接价格计数器来的直接。

网友N:
      按钮直接接到计数器的脉冲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