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故障维修经历

楼主(2014-10-09):
前几天客户来电说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意思是编码器出错,《步科的驱动器,电机》,客户电工说怀疑编码器通信电缆有问题,我们寄过去一根新的,结果来电话说故障依旧,于是他又叫我们寄电机过去,换上后故障依久,于是又叫我们寄驱动器过去,因为销售商没有替他把参数设置好,在电话里教他自己设置,结果又给我 电话,说故障依旧,我 就奇怪,整套都新的了,还是没解决问题,在电话里详细问他替换硬件情况,找不 到问题所在,单位派我 过去看一下。我 带了个新的电机和编码器线,《在单位试过确定没有问题》来到现场,连接电机和编码器线后,驱动器没有报警,开机试运行,结果电机没反应,我用手转了一下电机,发现电机没锁紧。我 怀疑驱动器没设置好,一 检查参数,果然,我把参数恢复出厂后重新设置参数后开机,电机正常运转,换到原电机上时候,驱动器报警编码器出错,现在确定原电机已经坏了,把寄过去的电机和编码器线连接到驱动器上,马上报警编码器出错,换上刚才我试过正常的编码器线后,开机试电机运转正常。到此试机结束.新的编码器线竟然是坏的,走了不少弯路呀!

网友A:
呵呵,判断走弯路了,维修中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产品质量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怨客户的电工,他可能不太懂,也不敢动,我厂的电工也这样。

网友D:
遇到了千分之一的概率,只能买彩票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怨客户的电工,他可能不太懂,也不敢动,我厂的电工也这样。
是呀,电工不都是万能的呀!

网友F:
编码器线做好我一般先量好再上机台测试,保证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产品质量
    客户电工不会设置驱动器参数。
    不好埋怨客户的电工。
    俺们公司买了个双联脚踏开关,拿回来,第一次试验,两个开关都不通,退回。
    第2次拿回,还是那个开关,左边那个开关通,右边那个不通。
    第3次,那会来,还是右边那个不通。
    最后要客户自己调。

楼主:
我这样的经历写出来不是说客户电工不好,以后遇到这样的事要多个心眼,特别买的配件,新的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避免少走弯路。

网友H:
是呀,电工不都是万能的呀!

网友I:
新的就是坏的,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国产的概率就更高了。当然不单指楼主所言的产品了。

网友G:
     作为供货商,水平应该比用户高,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