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大神们  请问一下  30KW震动筛用星三角启动好还是直接启动  我听说星三角容易烧电机  还不如直接启动 是不是呢 当然我知道自偶什么的更好 但成本高 就告诉我星三角有啥缺点 谢谢各位了 双电机连轴同时启动的震动筛

网友A:
星三角的起动时起动转矩要小一些,空载起动绝对没问题,带载起动要看载荷有多大,载荷大的起动时间设置的长一些。起动过程烧不了电机。

网友B:
如果能够实现空载
就用星三角

网友C:
如果你工厂的电力变压器功率够大就直接启动,自耦变压器成本高,对电机冲击也大,星三角启动成本低互锁做完善效果当然最好。30KW没问题,到了55KW以上最好用自耦或者软启动方式启动。

网友D:
震动筛的震子里有偏心震动块,偏心力很大用降压启动比较困难,最好是直接启动或软启动、用变频器启动也不错

网友E:
可以注意一下常规的方法怎样;
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星三角启动是没问题的,不过要保证每次停机前把物料全部下完,要不然就压住筛子了,星形会起不来,操作工再不负责,任由设备憋着,是会烧的。
建议还是用自耦启动,买成品自耦柜,可能跟找人加工一套星角启动柜差不几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达不到空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震动筛  里面有时会有很多石子  达不到空载  一般都是带负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震动筛电机采用双电机连轴运行的  要求必须同时启动 还不能偏差  是不是星三角根本就达不到标准

网友G:
自耦用的少了吧,我公司里库存了2个大自耦的一年多了也没用上去,现在都给客户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震动筛电机采用双电机连轴运行的  要求必须同时启动 还不能偏差  是不是星三角根本就达不到标准
功率30千瓦的振动筛也不大,为什么采用双电机同轴方式,振幅特别大吗?你这个不光星三角不行,自耦启动也是不行的,启动到正常运行的延时总会有误差的。

网友H:
直接启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