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控制泵

楼主(2014-10-09):
我们单位一个池子,池子里有浮球。浮球控制泵向池子里加水,由于水位波动浮球到上水位时,浮球就会连续通断好几次,问师傅们,我想让浮球第一次通有效,如何用PLC编程

网友A:
一种办法就是延时,接通延时或者断开延时

一种办法就是计数,计算通断次数然后才执行下一步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两个浮球,一个下限一个上限,当然是首次动作有效。

网友B:
上升沿加位置

网友C:
这种现象很少出现“反正我没见过”,如果浮球是软连接的可能是底部重量不足造成浮球漂移而接通

网友D:
这种情况用PLC太简单了,动动脑子就解决了.

网友E:
用浮球开关必须接通几秒以后(即稳定后)输出就可以例LD X0  OUT T0 K100

网友F:
    第一次, 以天作为计量单位吗?

网友F:
     另:浮球放在加水干扰最小的地方,减少扰动。

网友G:
浮球那里加个保护罩,我们以前就那样弄的。护罩的吃水要深就可以了。

网友H:
浮球第一次接通后电路自保就解决了,用不着PLC。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话,会不会都延时。

楼主:
现在就用的PLC,换了浮球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PLC程序是LD X0 OUT Y0 (X0:浮球开关, Y0 :泵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数不现实,你不知道他动作几次,延时后,会不会他动作几次他都延时,这样还和原来一样。

网友F:
那就用上升沿指令解决问题。

网友F:
估算一个合适的大概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检测到第一个上升沿,认为是有效信号,使机构动作,执行完后,复位时间,等待检测下一个第一次上升沿。。。。。。

网友I:
两个浮球,一个高位,常闭点类似停止按钮使用;一个低位,常开点类似启动按钮使用,启动后接触器自保;没必要用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数不现实,你不知道他动作几次,延时后,会不会他动作几次他都延时,这样还和原来一样。
计数确实不大好,万一他不波动就过去了, 没想这么仔细, 但是延时是可以的, 当然液位不会很精确,它会多加水(多加多少决定于流量和时间)以至于液位波动也不让液位开关动作的效果。

网友J:
15楼和我想法一样
用两个浮球,一个做启动开关,一个做停止开关
而且这样我们用过,连PLC都不需要

网友K:
浮球种类多,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浮球?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每次都分延时,这是解决水的波动引起的误动作,你可以适当调高点水位作缓冲啊

网友L:
用PLC脉冲信号导通

网友I: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无论用PLC还是继电器,都是双浮球做启停保控制,单浮球适合做低水位停机保护,不适合做启停控制,首先就是高水位时,浮球在半浮起状态,触点分合会变化,再有就是窄口井或水深度大,浮球的摆动幅度是不够的。

网友M:
一般一个高点和低点就搞定。低点启动自保,高点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这么热心解答。浮球控制泵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最近换了个浮球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我想改改PLC程序把问题解决。

网友N:
就这点东东要什么PLC,杀鸡用牛刀。弄两个浮球就行了,一个启动一个停止。

网友O:
触点型浮球,大都设置了延迟触点模式,就是只有浮球稳定在设定点以上或以下时,其才触点才吸合。

网友P:
如果想用PLC控制就用上升沿脉冲指令例LDP X0 OUT M0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水位低从外部抽水进来,高位停止水泵,启动水泵不用考虑延时,停止水泵自己估算一下从浮球上位触点闭合到稳定的闭合所需的时间,做个延时,如果延时够了,还会出现问题,是不是就考虑浮球是不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Q:
如果只是单独控制一台水泵,那就太浪费了。自己随便找二,三个三极管,几个电阻来做一个高低水位开关就OK了。那花他百多元钱也买得到水位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