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哪里能找到用VB或者VC做监控界面的教材?最好有详细的实例程序解说。谢谢。

网友A:
入门的又简单,难度大的又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入门的又简单,难度大的又看不懂
首先要学好VB或VC才可能使用它们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反正我是把以前的学的完全还给老师了

楼主:
我现在有《案例解说VB典型控制应用》这本书,最先的想法是根据这本书的实例做一遍,发现输入代码太多了,而且对理解代码帮助不大,这本书有配套光盘,里面实例程序都是现成的, 而且有注释,我能写入PLC运行,能做一点点改动,比如模拟量书上是0-5V,我能改成0-10V, 开关量我能改变图形,颜色, 就这样能不能拼凑出实际应用的界面?

楼主:
下次我就拼凑出一个水塔水位控制的界面试试吧。

网友C:
如果单纯的只是界面的东西都还算好弄。柱状图、历史曲线什么的,状态变化看看例子都应该差不多。我觉得还是通讯部分相较比较难,各家的设备通讯格式都不同。建议看看vb与通讯的书。

网友D:
        重点:看看vb与通讯的部分,弄到熟悉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看看vb与通讯的部分,弄到熟悉的程度。
'在窗体的Load事件中加入下列代码对串口进行初始化: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InputMode = 1
 MSComm1.RThreshold = 1
 MSComm1.SThreshold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E,8,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向S7-200PLC发送读指令,读取寄存器VW100中的数据,发送指令: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8D 16
'PLC返回数据 E5 后,发确认命令:10 02 00 5C 5E 16
'PLC返回数据68 17 17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06 00 00 04 01 FF 04 00 10 50 E1 90 16
'其中第25字节如50和第26字节E1就反映输入电压值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Dim temp As String
 Dim arr() As Byte
 Dim n As Integer
 Dim temp1 As String
 Dim arr1() As Byte
 Dim n1 As Integer
 Dim Inbyte() As Byte
 Dim Inbyte1() As Byte
 Dim data(10) As String     '电压值16进制各位
 Dim datan As Long          '电压值的数字量形式
 Dim dataV As Single        '电压实际值
 bz = bz + 1
 If bz = 1 Then
   temp = "681B1B6802006C320100000000000E00000401120A100400010001840003208D16"
   n = Len(temp) \ 2 - 1

   ReDim arr(n)
   For i = 0 To n
     arr(i) = Val("&H" & Mid(temp, i * 2 + 1, 2))
   Next i
   MSComm1.Output = arr     '发送读指令
 End If
 If bz = 2 Then
   Inbyte = MSComm1.Input              '读取返回数据串"E5"
   temp1 = "1002005C5E16"
   n1 = Len(temp1) \ 2 - 1
   ReDim arr1(n1)
   For i = 0 To n1
     arr1(i) = Val("&H" & Mid(temp1, i * 2 + 1, 2))
   Next i
   'PLC返回数据 E5 后,确认写入命令,发送以下数据:10 02 00 5C 5E 16
   If Hex(Inbyte(0)) = "E5" Then
      MSComm1.Output = arr1       '发送确认指令
   End If
 End If
 If bz = 3 Then
   Inbyte1 = MSComm1.Input             '读取返回数据串
   T16.Text = Hex(Inbyte1(25)) & Hex(Inbyte1(26))      '取电压值的16进制(第25和第26字节)
   '取电压16进制值各位
   If Len(Hex(Inbyte1(25))) = 1 Then
     data(1) = "0": data(2) = Mid(Hex(Inbyte1(25)), 1, 1)
   Else
     data(1) = Mid(Hex(Inbyte1(25)), 1, 1): data(2) = Mid(Hex(Inbyte1(25)), 2, 1)
   End If
   If Len(Hex(Inbyte1(26))) = 1 Then
     data(3) = "0": data(4) = Mid(Hex(Inbyte1(26)), 1, 1)
   Else
     data(3) = Mid(Hex(Inbyte1(26)), 1, 1): data(4) = Mid(Hex(Inbyte1(26)), 2, 1)
   End If
   datan = Val("&H" & data(1)) * (16 ^ 3) + Val("&H" & data(2)) * (16 ^ 2) + _
           Val("&H" & data(3)) * (16 ^ 1) + Val("&H" & data(4)) * (16 ^ 0)               '计算电压10进制值
   Tdata.Text = Str(datan)
   dataV = datan / 3200  '0-10V为3200 0-5V为6400
   Tv.Text = Format(dataV, "0.00")
   bz = 0
 End If
End Sub

'当退出程序时,关闭串行口
Private Sub Cmdquit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关闭串口
  Unload Me
End Sub

代码看不懂, 程序示例是读取VW100中的数值, 如果还要读取VW102呢?

网友B:
你需要了解PPI协议格式,通讯的交互方式。其次你要比较熟练掌握VB,至少看到懂得代码的含义

网友C:
看200的通讯协议,发送的字符串哪个位置是plc寄存器的,把相应的100换成102就能行。

网友C:
第一部分是串口的初始化,定义波特率和偶校验等。
第二部分是定时查询,你要看定时器的时间。
首先是发送命令字符串,告诉plc要查询的内容,然后plc回复确认,
最后接到plc发送来的查询的内容。
看注释应该是这样顺序。

网友D:
      代码看不懂, 程序示例是读取VW100中的数值, 如果还要读取VW102呢?
      那就下工夫弄懂呗。

网友E:
楼主必须要
1、看懂、会写会改C/VB之类的代码
2、了解机器和plc通信怎么弄,关键是先通信成功一个案例,这样你就有心得了

网友F:
现在的出书人一点也不负责任,把这样根本不能实用的代码给初学者学习,真得是非常错误的引导。

网友G:
楼主提的很实际啊,前天前天刚看一招聘,要求会用VB、Vc写脚本等。

楼主:
惭愧,学了计算机专业,竟然没开VB这门最基础的课程,只学了C语言和一些没用的课程,考程序员全是考的C语言。
自己看书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200的通讯协议,发送的字符串哪个位置是plc寄存器的,把相应的100换成102就能行。

不明白, PLC的程序很简单,就是把AIW0传送给VW100,然后就用VB读取VW100的值,换算成电压。

'向S7-200PLC发送读指令,读取寄存器VW100中的数据,发送指令: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8D 16

读取VW102呢? 因为我有两个以上的模拟量值要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出书人一点也不负责任,把这样根本不能实用的代码给初学者学习,真得是非常错误的引导。

我一直很佩服用这些编程软件做监控画面的, 尤其是比我年长的老师傅, 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本能让我学会做这个,我很奇怪他们是怎么学会的? 靠自己琢磨的还是有本什么书学会的? 当然人家比我聪明, 我也没想过很深入,只想学会一点基本的, 也没想过将来用这个做项目,只是想掌握一点基础学习别的能轻松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出书人一点也不负责任,把这样根本不能实用的代码给初学者学习,真得是非常错误的引导。

我一直很佩服用这些编程软件做监控画面的, 尤其是比我年长的老师傅, 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本能让我学会做这个,我很奇怪他们是怎么学会的? 靠自己琢磨的还是有本什么书学会的? 当然人家比我聪明, 我也没想过很深入,只想学会一点基本的, 也没想过将来用这个做项目,只是想掌握一点基础学习别的能轻松一点。
   VB有庞大的控件可引用。有资料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200的通讯协议,发送的字符串哪个位置是plc寄存器的,把相应的100换成102就能行。

不明白, PLC的程序很简单,就是把AIW0传送给VW100,然后就用VB读取VW100的值,换算成电压。

'向S7-200PLC发送读指令,读取寄存器VW100中的数据,发送指令: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8D 16

读取VW102呢? 因为我有两个以上的模拟量值要读取。

读取VW102是: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30 99 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200的通讯协议,发送的字符串哪个位置是plc寄存器的,把相应的100换成102就能行。

不明白, PLC的程序很简单,就是把AIW0传送给VW100,然后就用VB读取VW100的值,换算成电压。

'向S7-200PLC发送读指令,读取寄存器VW100中的数据,发送指令: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8D 16

读取VW102呢? 因为我有两个以上的模拟量值要读取。

读取VW102是: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30 99 16‘

请问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30 99?

楼主:
看来没有捷径可走,前天去淘宝花1元买了几十G的VB教程, 发现硬盘小了, 买了个1T的硬盘,原来是500G+320G的硬盘,把320G的换成1T的了,昨天把320G的资料全部搬到了1T的硬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