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我是用笔记本的,系统换Win7啦,Gx软件也装好啦,但现在与PLC通讯不上,原先的驱动也装不了,我该怎么办,求个大师指导指导。

网友A:
用Works2这个软件可以顺利安装。

楼主:
能和PLC通讯吗,用USB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USB电缆,是USB-SC09那样的,还是PLC上有USB口,直接用的USB线,这两种驱动是不一样的。

楼主:
PLC上的线是普通的,我就用一个232转USB的转换头,这驱动软件,原先是xp系统的,现在换win7啦,该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上的线是普通的,我就用一个232转USB的转换头,这驱动软件,原先是xp系统的,现在换win7啦,该怎么办???
升级驱动软件到win7系统,若没有只能更好带win7驱动的转换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上的线是普通的,我就用一个232转USB的转换头,这驱动软件,原先是xp系统的,现在换win7啦,该怎么办???
升级驱动软件到win7系统,若没有只能更好带win7驱动的转换头。

一般JS会因为节约成本,用台湾的PL2300的方案,而不是用FD的方案,而早期PL2300没有Win7的方案。

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台湾的官网早就更新了驱动,但是低端用户都不会用搜索,所以,电脑水平比较烂的用户还是多花点钱去买英国FD的方案比较好,这样Win7,Win8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