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刚刚接触伺服电机,想问一下。在调试过程中,说明书上写:讲EM2(强制停止2)以及SON(伺服开启)开启。在进入伺服开启状态后,RD(准备完成)将变为开启”。
调试时是在连接电脑通过改PLC程序来实现的。能不能不连接电脑,来实现SON和EM2的开启?  谢谢啦!

网友A:
要软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通过连接电脑通过PLC程序来调试吗      那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通电伺服不是也能运行吗  SON也打开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发给我一份那个三菱伺服的资料谢谢了!272421517@qq.com

网友B:
用外部开关信号,控制SON和EM2这两个信号接通,也可以的。

网友C:
在三菱的官网上有伺服的资料可免费下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到三菱官网下,也可以参数设定,按功能键能手动试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