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三菱A500启动报E.OC1,频闭霍尔不报警但是加不上频率,恢复出厂也是,自己也觉得OC信号不从霍尔发出的,日系机器国产报警机制不一样,你们说还有什么原因报欧辰,驱动光耦换完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发帖前能不能把你语言组织以下

网友B:
楼主是四川的,口音重,机器没有修好,客户催得忙,有点急,打错字了。

他已经加入我的《三菱变频器维修终结群》,在一起研究呢。

他的帖子应该是(三菱A500的,上电不报警,启动报E.OC1,没有接电机。屏蔽了霍尔,不报警但是加不上频率《面板没有频率上升》,恢复出厂也是加不上频率,自己也觉得OC信号不从霍尔发出的,《有点错误的》。日系机器国产报警机制不一样,你们说还有什么原因报OC<欧辰>,驱动光耦都换完了。 还是报警,怎么办?)

OC1,2,3  和电流传感器是有关系的,不知道你怎么屏蔽的。QQ告诉我一下。

今天来了杭州的A540-11KW驱动板,也是EOC1.用示波器一下就修好了。换了一个BU  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该做的做完了,请教一位修三菱的朋友给我的答案是,无解,他也没搞好

网友B:
发我修,肯定好,包用200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