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AB 400系列变频器 200kw带的是15Kw小电机,难道是电机小了吗。那这个加速时间有什么意义,还有一启动显示的OUTPUT频率就是50HZ,而万用表量输出确是慢慢涨上来的,这显示为何又与实际不符合?改为手动面板启动设为40HZ时启动也是显示50HZ,稍后频率慢慢降到40不动了,而输出电压确是慢慢增大的。

网友A:
有可能显示的不是输出频率!

网友B:
感觉还是设置的问题,起始频率设在多少HZ上,工作频率是多少,不要测输出电压,要看输出的转速是否根显示的相符。

网友C:
   设置的问题.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