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电机带的负载时印花机 现在电机转动一时好一时停,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有报警吗,若有查看报警信息,若无查电气主回路和控制回路。

楼主:
谢谢 1楼 我看看,回头请教

网友B:
时好时停,这问题真的很难办。怎么锁定问题,是需要费一些时间的,想办法捕捉问题点是关键。

网友C:
如果时好时坏而没有其他硬件故障的话,有可能是有外部电磁干扰造成的,可以考虑更换变频器中的功率版。

网友D:
负载去掉,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