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大功率变频器驱动板触发部分连接端子氧化了,接触不良,频繁报OC故障,有时候有好好的运行。端子插紧一点就接触不到,往外拔一点就接触好了,来回折腾了好久。最后只有拆出来把氧化的刮掉,重新焊锡,自己感觉时间长了还是会接触不良。除了更换新端子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网友A:
去掉端子直接用电烙铁焊接上,就避免了接触不良的问题了。我这么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端子直接用电烙铁焊接上,就避免了接触不良的问题了。我这么做过。
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