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我有一个德力西变频器上电报OH,风扇不转,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问题在那里?

楼主:
我的也是CD1900,换两个新风扇还是不转,没有电路图也不会查。

网友A:
变频器故障,怎么办,到中华工控问咸工。

网友B:
外接一个轴流风扇看变频器能否运行

网友C(2015-08-27):
温度传感器插好了吗  我碰见一个温度传感器处的跳线帽没有了 也是跳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