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楼主解除了一些机器视觉,品牌如康奈视,基恩士,欧姆龙,主要是装配线上的检测,就相当于一个传感器,只不过价格贵了很多,现在视觉产品很多,都自带软件,输出信号与PLC交互,不知道大家对视觉如何运用的?  我见过有人用VC,VB带像头来开发的,程序很复杂,不知道什么场合才能用到? 难道不可以买现成的视觉产品开发吗?说说你们的机器视觉吧,大家讨论之

网友A:
楼主尽整些高大上的东东,没用接触过机器视觉,但有兴趣了解,楼主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

网友B:
楼主先讲讲你在配线上怎么用机器视觉了,效果怎么样,和用一般传感器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网友C:
在电子产业设备中 利用视觉做两项工作
A检验
A1.点对点的检验如二次元影像量测设备可手动也可数控 前者多取代投影仪 广泛应用工件的加工尺寸误差检验 或PCB线路版的检验 此系统采用无牙丝杆精度甚差 靠光学尺作位置回馈 故其精度就来自光学尺精度 机构要求是其垂直度与平面度 有了偏角 采样的图档也会变形 光源也很重要 需用冷光源 色温接近太阳光 CNC机台难度就很高 须解决伺服震荡 机构传自地面的震动 高频震动好处理 低频震动好难好难 若机台还是采用无牙丝杆 那难度更难 这样的控制系统 一定要采用全死循环速度型的控制器 其它是无解 所以市面上又将门坎降低 采用步进电机 采用丝杆 手动功能取消 检测时间又拉长了
 客户要求 检验200,000贯穿孔 上孔及下孔误差不超过 1%时间在1小时完成 上述机台须花十个小时以上
A2.动态比对检验 这可是专用软件的开发 开发费很高很高 这又可分两种做法
  A2.1. 动态扫描 如上述客户要求
  A2.2. 多个视觉快闪检验 如AOI设备
A3.视觉检验工作原理 利用其画数 就像编码器的刻线 多大的镜头有多少画数 那其分辨率就出来 但实际的应用那可就复杂 还须考虑镜组的倍率 焦距 光源
A4.为何叫二次元 也就告诉你他只用在平面的检验 但客户若要求检验高度差 那就要用到镜组的焦距 当画面呈现清晰明亮 代表在其焦距内 这个焦距范围<0.05mm 倍率越高焦距越小 做过2000倍以上的金相显微镜 用过手轮加伺服来处理
A5.自动对焦 市面上有标准套件 也可做在进给轴上
视觉影像图文件容量大 用在检验多PC当主机 运动控制附属其内 并且有专业厂家来处理 所以通讯格式必须先沟通定义
B定位
 用人工或机械手将工件放置加工区内 都会有误差 在X轴 Y轴及 偏角 所以我们利用视觉抓取工件上固定的标志(可是先印刷上去 也可利用工件加工后的线路"像晶圆的切割道" ) 所获取的各误差值 交给运动控制作误差修正补偿 其功能如同外加的编码器
 个人接触过的视觉定位有三种做法
A 晶圆雷射切割 单一视觉 因配合雷射 需要”同轴光学”机构 此机构是固定 也是此设备基准线
B 触摸屏贴合设备 单一视觉没有架设的空间 采用固定双视觉 两视觉的中心线就是其基准线
C PCB机版曝光设备 采用移动式双视觉

网友D:
“难道不可以买现成的视觉产品开发吗?”
就像有PLC一样,干嘛还要研制单片机板做控制?多麻烦多费脑力呀。

网友E(2015-01-14):
深圳迈科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视觉系统可以直接和PLC进行通讯,不用I/O  方便好用

网友F(2015-02-27):
机器视觉跟运动控制配合的很多
机器视觉系统集成专家

网友F:
机械手、PLC、运动控制卡等,目前定位精度可以做到+/-0.01mm
机器视觉系统集成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