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整流烧坏了,旁边的压敏电阻和滤波无极性滤波电容都炸掉了,能不能不装啊。

网友A:
这种东西又不贵,还是装上,不装万一电压高点烧厉害点。可要是变频器起火,出大事了,一鉴定说变频器维修的事,就不好说了。

楼主:
压敏电阻和滤波电容该怎么选呢?型号都没了?

网友B:
压敏电阻可以去掉,进线加进线电抗器。如果是二极管整流桥,阻容吸收电路可以不要。压敏电阻是有寿命的,最好别用。用进线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的效果最好。

网友C:
压敏电阻用820的,电容用0.1微法/1200V的。

网友D:
压敏电阻是可以去掉的啊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不大啊

网友F:
必须装,这个是保护的!

网友G:
理论上是要装,但是装了又有多大用呢,未知,总之是装了肯定好

网友B:
RC阻容吸收是可以要的。压敏电阻还是找替换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