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程序块、符号表、状态表、数据块的使用,交叉引用、通信和设置PG/PC接口的使用,以及程序上传下载的常用操作等了,还剩下系统块的内容没有学习,那么今天就来学习一下系统块吧。

  打开查看工具栏的系统块,我们可以看到有通信端口、断电数据保持、密码、输出表、输入滤波器、脉冲捕捉位、背景时间、EM配置、LED配置、增加存储区,我们看到LED配置、增加存储区旁边有个小叉叉,说明该CPU不支持这两个功能,暂且可以不用理会它。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系统块设置了参数之后,是需要把系统块下载到CPU才会生效的。

  在“通信端口”,我们可以对PLC地址以及波特率等进行设置,注意波特率要与通讯双方设置成一致的。在这里对PLC地址端口等进行了设置之后,下载系统块到CPU。

  此时再打开通信,如果远程地址没有更改的话,再点击确认进行通信连接是连接不上的。这样只有点击刷新重新搜索,搜索到之后再点击一下CPU信息,此时远程地址会自动改成设置好的地址

   在“断电数据保持”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断电数据保持的存储区范围,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s7-200中,MB0-MB13默认是断电不保持的,如果将其设为断电保持的,那么断电后会自动被保存在ROM存储区中。

   在“密码”中,我们可以设密。CPU一共有四级密码,每级密码的权限不用相同,我们要注意慎用第4级禁止上载密码,因为设置了该级密码即使有正确的密码也不能上载程序。这样的话就只能点击“PLC-清除”来恢复到默认设置了。
   在“输出表”中,在这里可以设置CPU从运行切换到停止状态时数字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出的结果。如果将“将输出冻结在最后的状态”处打钩,下面将会变成灰色的。
   在“输入滤波”中,可以设置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滤波延时。有个要注意的是CPU224XP是集成了2路模拟量输入的,因此不需要设置输入滤波延时。
   在“脉冲捕捉位”中,可以为CPU集成的数字量输入使能脉冲捕捉功能。该功能在对于一些输入信号持续时间很短的情况下会用到。
   在“EM配置”中可以显示项目中的智能模块,我们可以在这里查看项目的智能模块分配情况。
  至于后面的背景时间、LED配置、增加存储区,一般来说也比较少会用到,所以只要知道一下就行了。关于STEP 7 Micro/WIN软件的使用大概就是这些了,在这里只强调了一下重点并作了些补充,如果学习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梁老师的《s7-200从入门到精通》http://www.jcpeixun.com/lesson/3/的第16到第20课时,里面有更为详细的讲解。

  到现在为止,已经学习了s7-200系统的基础以及软件的使用了,下一步就将是学习PLC工作原理、存储器、寻址以及常用的基本指令了,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