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首先感谢几位大神在我“关于伺服,步进闭环控制”帖子中的回复,尤其是蔡先生和裘先生的真知灼见。
其次,在这里我分享下实践中我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和讨论。(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是提出我的一个做法)
1.现象:伺服电机定位不准确,存在累计误差不符合客户的要求。经过现场的调试发现,伺服电机前进定位无问题,但是反向便会有“丢步”现象,多次往复运动后产生累计误差。
2.分析:考虑到伺服丢步,所以想做个“闭环”出来,并且在PLC中写段程序来进行纠偏。PLC到驱动器的脉冲传送过程有丢失现象。
3.做法:利用一个转化器,将5V编码器的差分信号转为24V的脉冲信号接PLC的高数计数端子,对实际脉冲计数。
4.程序:在对理论应走脉冲速和实际脉冲数(高速计数器计数)进行对比后,在运行结束后进行一个纠偏程序,行程就是理论脉冲数和实际脉冲数的差值。如此既可以对单方向丢步进行纠偏!实践也可行。
5.讨论:在单向丢步时编写的纠偏程序可行,但是我有想做个双向纠偏时程序,可是貌似很复杂,一直调试不出来,恰巧该电机就是“单向丢步”所以深入的程序就没写了。不过很想知道这种单向丢步的根源在哪里?

网友A:
如果是PLC丢脉,那你的编码器反馈进PLC也就有可能丢脉,你的问题不在这里。如果要加编码器,我的意见就是换一个绝对值编码器,避开“丢脉”这个问题,或者如蔡先生所说,解决你机械和伺服原来的问题。
另,纠偏不是在程序结束,而是在一个提前点。

网友B:
PLC不会丢脉冲吧,应该是PLC到伺服的线屏蔽没做好而丢的脉冲,然后编码器反馈过来的就少了。

网友C:
你確定用的是伺服電機嗎? 伺服不會丟歩 然而在反向產生的誤差 這是間隙造成 當然長時間往復運動也就有累計誤差產生
另外你題到單方向丟歩 這裡說的不清不楚 應該是包括正方向與反方向 一般講單方向運動是指連續同一方向運動 如輸送帶
呵呵 你要用閉環來解決間隙問題 觀念是對的 可是你的韌體是有問題 會讓你找不到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LC丢脉,那你的编码器反馈进PLC也就有可能丢脉,你的问题不在这里。如果要加编码器,我的意见就是换一个绝对值编码器,避开“丢脉”这个问题,或者如蔡先生所说,解决你机械和伺服原来的问题。
另,纠偏不是在程序结束,而是在一个提前点。
這樣的邏輯不合理 這裡不是丟脈衝 他也不是送料滾輪 這樣的程序是無法解決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不会丢脉冲吧,应该是PLC到伺服的线屏蔽没做好而丢的脉冲,然后编码器反馈过来的就少了。
間隙造成問題會少跑 干擾的問題多數都是多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确定是伺服电机,丝杠间隙问题考虑过,如果是丝杠间隙我觉得应该前进后退都会出现误差吧,现象是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会短,回来正好。。。。故障原理一直没明白。请大师分析

网友C:
往復運動僅單方向有誤差 這不合理 你的解析度多高 每次單方向誤差是否也規律性 有沒有累計誤差? 你的誤差的量測方法為何
先把認為有問題的地方列出 一一排除 找出原因

此題-----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析度1024,累计误差~ 画线测量,偏移明显~~~还真是单向短。。。。。原因也是一直没解释的明白。有上述方法倒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