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三菱FX3U-16MT/ES-A是漏型输出的,但是我按照源型输出接线电路也通。请教这是错误操作吗?还是也可以这样用?

网友A:
FX3U既可接原型也可接漏型,将S/s端也0V短接就是源型,与24V接就是漏型,当然这和西门子的源型和漏型定义刚好相反。
没看清楚我说的是输入,你问的是输出不好意思

网友B:
晶体管的应该不可以……

网友C:
应该不可以,

网友D:
请搞清楚是输入还是输出;
FX3U-16MT/ES-A对应的输入是外接电源的,所以漏型、源型都可以;
但输出是NPN的,这个是不能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你好!我怀疑手里的PLC只是一个FX3U-16MT/ES-A的外壳,其内在是一个继电器输出型的FX3U-16MR/ES-A,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如果有这个可能,我应该怎么样验证?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输出时听下有没有哒哒的声音,继电器是有声音的;

网友E(2015-08-11):
请问 有没有  fx3u16mt/es-a的CAD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