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0):
三菱fx1s-30mt在待机时,不定时y2会有动作输出,正常时候是不能有输出的。输出的y2灯也会亮。在运行动作错乱,有时间又没有。用的是高仿三菱。程序和高仿三菱plc,用过好几台机,都没有问题,PLC和触摸屏也更换了,故障依旧。其中PLC上的24V 和COM 口,是直接与外部开关电源24V+ 和0V 相连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请教各位朋友了

网友A:
既然是防的就不好说了,程序多台用过了没问题,会不是是这台质量的问题。

楼主:
PLC用了10多台,都没有出现问题啊,手上都是高仿的,没有原装的。再说了,不会2台都有问题吧

网友B:
以下几种可能你可以分析下;
1、PLC本生存在质量问题,
2、程序部完善引起,在其他设备运行良好,是因为没有引发故障发生的外因。
3、可能本台机器周边存在干扰,使其外表输入信号产生突变,引起输出

楼主:
时间最长的一台机器用了2年多,都没有问题。买个原装去试一下

网友C:
很有可能是PLC质量问题,还有就是干扰……

网友D:
    输入输出共用24V直流电源?

网友E:
呵呵;要不就换成原装的三菱;
否则也不要在这报怨什么;

网友F:
质量问题或干扰。

楼主:
输入输出共用24V直流电源?是的朋友

网友G:
24V和com不能这么接,这是显然的

网友H:
建议检查一下干扰有米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共用24V直流电源?是的朋友
     PLC上的24V 是PLC自带的电源吗?

网友I:
晶体管输出类型的,就尽量不要用高仿了。
要是继电器类型的,随便用。

楼主(2014-11-09):
已经解决了,是干扰的问题。由于忙着生产机器,很少上论坛。在此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也感谢工控网这个平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