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请问使用ABS时是不是放大器必须必须加装电池?如何使用数据设置式原点复归?

网友A:
若要读取伺服编码器绝对位置,则需要电池,另外要选择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每次开机不怕麻烦,都对一下零位,可以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我加装电池后是不是只要进行一次原点复归就可以定原点位置啦?通过JOG运转一周多再执行CR(OFF-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电机是J2S的可以的。

网友C:
用绝对位置系统,伺服驱动器要加电池,驱动器内部参数设置成绝对控制模式,只要进行一次原点回归动作就可以,以后断电再通电,用PLC内的ABS指令读取伺服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的PLC是通过ABS来读取数据的,因为我设备上没有装任何感应器,所以原点复位用数据式的可以吗?这种原点复位是不是执行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没装开关,不好用原点回归指令了,那你自已做个程序,到你要的位置后,清零D8140等寄存器中的当前值,然后PLC上输出一个清零信号到伺服的CR端
用绝对位置系统,只要回一次原点就可以,以后只要系统不出意外情况,就可以一直不用回原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是不是必须将D8140数据清零后,才能执行CR
那这中方式是不是不用给D8140清零

网友B:
用绝对位置,只需要执行一次回零,以后停电时就用电池来保存的,除非你的电池没电了;
J2S对应的电池型号为MR-BAT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样重复动作过程中,累积的误差要何如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