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接修一台施耐德71-132KW通电显示:正在连接(显示的是面板的版本号),所有按键无效。IO板接口也无效

拆开检查发现通讯板上边有一个螺丝,吧一个元件D4丝印A7型号BAV99弄掉了

测量没有损坏,焊接完成。

故障依旧,检测通讯板供电电压正常,检测CPU板供电电压正常24V。CPU供电3.3v正常
示波器测量晶振两端一端有波形一端没波形,搜索高人帖子
21ic论坛《51单片机的晶振两个脚的波形应该是?》帖子6楼回复。
发现是因为示波器的*1档造成的换成*10档两端波形正常。在此感谢computer00网友

经检查资料发现64F7055F40的58脚为低电平复位,测量发现复位端为高电平。说明CPU没有在复位状态。
同时开机有短暂复位现象说明复位电路正常。

单一给CPU板附带面板供电现象依旧,基本确定故障在CPU板。经检测未发现异常,怀疑CPU损坏。购买CPU板中。。。

网友A:
应该是开机dap自检没过,查外围电路。

网友B:
一楼正解,应该是开机自检没通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换晶振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是晶振,也有可能是复位芯片的问题

网友D:
这种机不好搞

网友E:
施耐德难修啊,最主要的就是上面的三防漆,特难弄掉,弄掉了丝印也看不到了。

网友F:
都是高手啊!我只能小修小补。对许多原理还知之甚少!向各位学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复位电路没问题晶振也没问题

楼主(2014-11-17):
更换主板后卖家发来的是200kw的提示不兼容PCB
看来要连带马达板一起更换。

网友G:
面板和cPU的通讯电路看看,是否有波形异常的现象,两者有没有建立起通讯

网友H:
施耐德的主板和马达控制卡是要配套使用   否则会报不兼容

网友I:
这种难搞的。

楼主:
更换的一套主板
,已经修好已经修好!

网友J: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的经验吧,是怎么弄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