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DCS:打开DCS配电盘,几乎全部是继电器和接线端子,如何去看懂。
PLC:一点也不懂。

网友A:
呵呵;一点点从基础知识去学;

网友B:
有的东西是逼岀来的,当須要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弄了

网友C:
弄懂工艺流程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所有的电气控制系统的布置,都是按照设备运行的要求而进行安排的。

楼主去看继电器柜和接线排柜干嘛?那是底层的苦力柜,有什么好看的,技术含量最低了。
要看就看核心控制柜,拿到电脑里面管理员密码,看电脑里面的程序,算法,监控画面布置,看DCS系统的核心图纸资料。

网友D:
这个东西需要基础

楼主:
谢谢各位!能推荐两本书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弄懂工艺流程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所有的电气控制系统的布置,都是按照设备运行的要求而进行安排的。

楼主去看继电器柜和接线排柜干嘛?那是底层的苦力柜,有什么好看的,技术含量最低了。
要看就看核心控制柜,拿到电脑里面管理员密码,看电脑里面的程序,算法,监控画面布置,看DCS系统的核心图纸资料。
是啊,要看就看核心部分。

网友F:
没有基础看核心的也有难度

网友G:
活到老,学到老,没有付出,何来收获?

网友H:
先找些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I:
应先找些资料学习学习.一步.一步来

网友J:
DCS:比较大型的控制,一般有单独中控室,电气室,配电室等,现场控制方法五法八门。基本上一个厂房就是一个DCS系统。如化工厂,面粉厂,,,,
PLC:小型的控制,一个或若干个柜子组成,里面主体有某牌子的长方型的几十个小灯会闪的控制器,和变频器,驱动器等组成。按钮和电脑一般都在柜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