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4-10-11):
有一台达变频器VFD075A43A上电无显示,故障在开关电源部分,其中两只贴片三极管BQ1和BQ2中的一只坏了,但是不知道型号是什么,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A:
贴片三极管上的标识(两位或三位的字母和数字)是什么?告诉我们好帮你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