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图中中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4-10-11):
如下配电图:
1.H2灯下的是“HIGHT PRESSURE FAULT LAMP”此灯在什么情况下会亮?我理解的是M1“COMPRESSOR MOTOR”也就是压缩机压力过大会亮,不知对不对,全面与否。
2.KPH“PHASE SEQUENCE RELAY”相序继电器,这东西第一次看见,百度了下就是利用三极管实现接线时防止接错相序,那我看是仅仅就L3线上采用了这个么?L1、L2没有三极管?希望能给详细说说这个KPH咋回事。

网友A:
相序继电器内部电路通常是由集成电路和三极管及继电器组成,可以用试验的方法检测相序继电器的好坏,若对电子电路不熟,就不要去修,直接换新的。

网友B:
从电路看1.H2灯下的是“HIGHT PRESSURE FAULT LAMP”应该是压力低报警灯,KPH“PHASE SEQUENCE RELAY”可以理解为相继或失压保护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出问题,只是之前没遇到过,想深入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字面意思是我感觉应该译成高压告警呢?
是不是这灯仅仅会在压力过高或如您所说过低时才亮?别的故障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