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多段速)

楼主(2014-10-11):
台安的N2 0.4KW,PLC是仿三菱Fx1N继电器输出,不知道怎么用PLC启停变频器的运行,PLC可以给信号到多段速的频率端子,但是每次运行都要去按面板上的RUN,才会动作。求教台安N2变频器的外部端子启停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定端子控制启停,PLC启停控制输出接入变频器端子上

网友B:
变频器的启动要设置外接端子启动,引入到PLC输出端

网友C:
看来是你的设置不对,设置成外控就好了。

网友D:
把参数设置成外部启动

网友E:
变频器设置在启停用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F:
呵呵;你设定的是面板启动,外部信号当然没用了;

网友G:
参数设好就行了。一个输出点控制起停。当多段速任意一段输出同时接通启动输出点就好了。

网友H:
认真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I:
你那PLC用的怎么样好用吗,编程监控方便吗

网友J:
变频器上除了多段速端子,没有运行的端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和原装FX1n还没发现明显的弱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还真没有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学习了,弄好了

网友K:
这个PLC板子多少钱啊

网友L:
楼主弄好了,为什么不共享一下呢?贴出来晒晒嘛。

网友M:
是什么PLC 啊

网友N:
那里买来的PLC啊

网友O:
LZ是炫富吗

网友P:
最近用优利康5.5kw给客户做了2个风机控制的,7个段速一个5个段速的。多段速是2进制端子组合的。
效果不错。

网友Q:
这要看变频器有多段速功能

网友R:
20楼的朋友,活干的真不咋地,
看那线槽装的,变频器和线槽左右换一下也比现在好看的多,
现在的变频大多支持脉冲输入接口,可以做个无级调速,不是更好,使用485也可以做无极.再说你变频能做到7段,那就肯定支持8段速,做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所有设备加起来才500左右